mats测试报错验证签名失败

楼主(2022-12-23):
大致意识显卡的BIOS验证失败 ,需要NVIDIA认证或合作伙伴生产 UBIOS,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?

网友:
你这张 GTX 750 显卡的 VBIOS可能是某大能用16进制工具修改过的,没办法通过正常测试认证。

网友A:
发个显卡照片上来看看,是不是GTS450改的假750显卡。

网友:
淘宝上卖洋垃圾配置 这种假卡巨多 手上有块标1050TI 4G 实际上是GTS450 1G 。我给它把bios复原了。

网友:
最后好像要验证啥的后面必须是00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发个显卡照片上来看看,是不是GTS450改的假750显卡。

可能是刷过bios的,显卡是松景,7501g,应该是索泰显卡翻新的

网友:
这个很好解决

网友:
现在就连杂牌的都有假卡

网友:
假卡假卡假卡假卡假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刷过bios的,显卡是松景,7501g,应该是索泰显卡翻新的

把原来bios用软件备份下,关其他同型号的刷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