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61无VCCSPD维修

楼主(2022-12-23):
今天收到一片七彩虹H61主板,上电发现内存供电有问题
测1脚VERF基准电压0.7V正常
240脚VTT-DDR负载供电0.75V正常
170脚VCC-DDR主供电1.5V正常
236脚VCCSPD无电压
经观察内存槽左上有断线,距离有点远,直接用锡焊接接不上,只好飞线接上,接好后正常显示

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这个主板不上电的情况下,风扇也会隔几秒转一下,其中每隔几次风扇还会转得猛一些,甚至让人以为主板都要启动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怀疑某个电容在充放电,但是不知道从何查起。

网友A:
学习。断线的我都不知怎么查出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飞线。。

网友:
小小二线主板通病  秒杀

网友:
还是仔细查一下内存供电吧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不过内存,不过品牌机也有也有引起不跑码的

网友:
可以借鉴哈

网友:
这条为什么会烧断

网友:
这种情况碰到过,不过内存先检查这个。

网友:
这个得靠仔细观察

网友:
这种断线多半是人为造成的!

网友:
虽然写了很长还是看完了,主板断线的问题确实很多,有很多主板很难找到只能当料板或才扔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。断线的我都不知怎么查出。。。

买内存测试卡卡。 灯不亮断线

网友:
内存安反导致 vddspd烧断

网友(2023-01-30):
侥幸修好一个七彩虹A78,与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、学习了

网友:
外观上判断维修很轻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