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PRO13-2020

楼主(2022-12-23):
开机显示花瓶,或者无显示。AMD的CPU,这种会是啥问题

网友:
干u 干显卡

网友:
这种有点像析载内存问题

网友(2023-02-15):
遇到2台一样的问题了,多半是CPU问题,开机报CPU错误

网友A:
楼主 搞定了没    有一个一样的  有时候亮  有时候不亮     亮了可以进系统   不定时蓝屏 黑屏 花屏    PE 都进不去就黑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搞定了没    有一个一样的  有时候亮  有时候不亮     亮了可以进系统   不定时蓝屏 黑屏 花屏    PE  ...

干了U  进不去系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了U  进不去系统了

那我也不折腾了 退机吧

网友:
重植CPU,AMD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