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DEll 5560不充电

楼主(2022-12-23):
型号:dell 5560  版号A0JWAMB8C1 REV:C

接同行机器二修不充电,来时能开机,单电源,单电池都可以,电池+电源不充电!接电池,再插适配器5a大电流。
直接更换隔离管……拆出主板,发现这条路同行已经走过了,但是有没有可能没换好,或者是换错管子了,不得已还是再走一遍同行的老路,干了一圈管子,涛声依旧。
打开图纸开始研究……发现通往电池的控制还有6脚管,想着代还一下,找了半天没找到,开始量条件,发现故障点,分压电阻有问题。PR142这里为1M欧,测量发现异常,直接更换,秒杀

网友:
保护隔离控制电压不正常?

网友:
这个故障就厉害了。 一个小电阻坏,引起电流那么大。这是花了多长时间才找到问题的。

网友:
电池和充电器一起大电流都是隔离保的条件不正常

网友:
楼主,分享的好详细,学习啦。

网友:
这正把八经的维修师傅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仔细

网友:
技术精湛,路过学一下。

网友:
确实牛逼.我可干不了

网友:
找到小电阻的都不错

网友:
楼主能讲解下电路吗?没看明白

网友:
感谢分享,最近也遇见一台T490类似的故障。

网友:
技术精湛,路过学一下

网友:
充电 还是简   单的

网友:
分压?PR142和谁分压?

网友:
细心,技术牛逼啊  羡慕

网友:
PR142如果断了,肯定会造成隔离管不通,引起不充电的。但为啥会出现大电流呢,无论隔离管开还是关,机器本身没有短路的地方,大电流流哪里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