坑爹的TPS65988DH,又是维修的大麻烦

楼主(2022-12-23):
联想小新PRO 13,板号NMC571,type_c充电,没有公共点,充电器电压输入要么5V,要么直接没有电,用的是TPS65988DH的芯片,条件都满足,就是不出20V,注意TPS65988分几种,DJ的是外挂程序,可以通过网友备份的程序写入,DH的竟然是内置程序,要人老命呀。买了3个65988DH换上去,没一个能用的,程序不对,又买不到剪板的,改了一个诱骗器上去,可以亮机了,但电流被限制到0.22A左右不上去,充不了电,插电用连系统都进不去。服输了。放弃了。亏损上百元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你的诱骗器功率不够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你的诱骗器功率不够呢?

当然不是,应该是BQ25710那边骗不过去。再差的诱骗器也不会0.22A呀。

网友:
直接塞一个DC-DC升压板进去

网友:
能不能改成外挂程序的呢?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,没修好,放弃了,感觉设计得垃圾恶心

网友:
机器是越来越南修了,资料也 越来月越不好找

网友:
维修也不容易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带通信引脚

网友:
这是反垄断

网友:
现在动不动就玩儿这种,难搞

网友:
修过一次红米的,也是这种充电接口只是芯片不一样,,拆机芯片50,全新100,换上涛声依旧,放弃

网友:
估计以后这样的设计会越来越多,而且芯片价格也会很贵。
楼主分享的很好的案例和经验,对于没遇到过师傅,可以避免走弯路。

网友:
动不动就玩儿这种

网友:
带程序的芯片就是麻烦。

网友:
现在什么问题都不好修

网友:
诱骗器改电池电压直接怼电池接口

网友:
看了下manual,里面没有程序(或者芯片出厂烧录了程序,板厂没法改的)。充电策略等是host通过iic下发通讯的,看一下host是谁,iic有没有断线,pd控制器的iic地址是否正确

网友:
以前也遇见过小米类似,当时还是卖家写的内置程序。

网友:
等等吧,后面总有办法解决的

网友:
可以尝试让客户接受,只有充电器啊 不用电池!!!!

网友:
一个破芯片升压用的,还要写程序,真的是。 现在的TPYE-C的 恶心的要死。 EC也都写程序。越来越不好修

网友:
这个料板我前几天刚买,因为我也接了台这个机器,也是插C口只有5V不升压20,我也换了这个TPS芯片,还是5V不升压。最后修了充电IC25713周围的小电阻和电容才升压20V,公共点才有电压
steser
具体修了哪个电阻和电容能详细说一下吗?我也碰到一台小新同样的情况
详情

网友:
一个普通芯片35 ,购贵的

网友:
现在修机器限制太多了,不想让修啊

网友:
芯片贵,风险大,上次一台1660ti的笔记本显存短路了,更换了显存后还是报错42(阻值有点不正常,原来是0,现在是50怀疑显卡也坏了)给客户报的1500,显存去了几百,显卡太贵了都是上机不保(这时代商家人品都信不过),最好给客户退机,自己亏几百大洋,就当堆配件了

网友:
随便一个芯片百来块 修不好就是白给

网友:
买电脑还是选择传统电源口和typc分开的电脑靠谱,什么type雷电口,就是个坑。

网友:
工厂对于图纸,资料啥的都管理的严格了, 随便一个芯片动不动就是加密 保护

网友:
又是这样 现在动不动就玩儿这种,难搞

网友:
现在新款机子动不动就设计芯片带程序和加密这些,换个IO,桥啊,CPU啊,升压管理芯片等等都要改写程序,修机越来越麻烦,维修难度也越来越大。

网友:
额。难搞啊,钱难赚

网友:
联想很多芯片都是带程序,不好修

网友:
都在跟 苹果学习,连一个小芯片 都带程序

网友:
现在这些是真不好修。

网友:
以后修这种机器价格就报高一点,现在买什么料都贵,碰到这样比较难搞的机器最好是买料板,

网友:
还是搞家电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