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新手应该知道的一点!

楼主(2022-12-23):
主板维修新手应该知道的一点:
电脑主板一般不容易坏,偶尔遇到电脑主板点不亮时,先排除:内存、电源、独显也要排除显卡故障,接着可以刷一下BIOS 试试。再不行估计就是主板硬件故障了,这时候再考虑送给专业的师傅维修!呵呵呵,让大神们见笑了!

网友A:
你这种是应该说是电脑维修新手,反正哪个硬件坏就换,只换不修。。。

网友:
的确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是应该说是电脑维修新手,反正哪个硬件坏就换,只换不修。。。

我确实是新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