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华擎x370pro4维修思路

楼主(2022-12-23):
        小黄鱼收来的板子,板子到手能触发,检查发现无core,core_nb供电,查mos管,g级无电压,检查核心供电管理isl95712hrz,工作条件,vcc,en均满足,换芯片后,缺少的供电有了。
        上测试cpu,内存,接speaker小喇叭,触发喇叭短鸣3声,约30s左右后自动重启,然后循环。查喇叭代码似乎是内存异常,取下内存还是开机就3短报警然后无限重启。
        u,内存确定都是好的,查了内存的供电,1.2v,3.3v,0.6v都有,从华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,看解压后大小就是16M,直接编程器刷入,故障依旧。求教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有没有新平台上好用的debug卡?求推荐个

网友A:
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刷的?是809F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刷的?是809F吗?

支持1.8v tb便宜货好像叫minpro-I,刷写时间久一些,检校无问题。配套软件还可以直接刷华硕cap

网友B(2023-02-17):
主板修好了吗?知道什么问题了没有?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了,这板子没工具萌新一般修不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修好了吗?知道什么问题了没有?

修好了,vga转换芯片坏,拉低了总线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,vga转换芯片坏,拉低了总线信号

果然是内存总线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