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b550迫击炮 板载声卡输出只有杂音

楼主(2022-12-24):
如题,无论是耳机还是音响插前置后置接口都会有杂音,播放音乐依旧杂音且杂音规律无变化
一开始进行排查,重装系统,打驱动,刷bios,涛声依旧
并且注意到一个细节
在OBS上进行声音内录并不会录到杂音

如图中“扬声器”那一项,没放音乐时音频条并无跳动。
这说明板载声卡本身并无问题

软件上的问题排除了,现在怀疑是声卡到主板3.5mm的输出部分有问题
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?
电子爱好者,非专业人员,基础的维修工具会用,就是电路分析和排查能力就不咋样了
目前不敢进一步折腾,用着外置声卡先

网友:
找个图纸和点位图,查声卡输出到功放电路,问题应该不大。

网友:
换个声卡芯片试一下吧

网友:
直接换芯片,遇到过一次,输出全是杂音,偶尔好一下,换芯片好了,

网友:
换声卡芯片

网友:
换声卡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过好多主板都有这个毛病,从H61到B150,只要用USB小音箱就有这毛病,不管是多贵的主板,还是多差的主板,也懒得折腾,就把USB小音箱用闲置的手机充电器独立供电,喇叭里就没有杂音了,用USB音箱供电地与音频部分的地就被共用了,电脑的高频信号就传递到音频部分了,好的主板音频部分都是隔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