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450s黑屏,电源键长亮

楼主(2022-12-24):
电脑突然黑屏,电源键是长亮的,长按短按电源键都没反映。请问怎么回事。

网友A:
是不是显卡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显卡的问题?

不一定显卡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检修吧

网友:
放个电看行不行,不行就送修。再专业也回复不了

网友:
奔图2206W打印机

网友:
专业人士 专业操作

网友:
如果楼主不上专业人员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

网友:
人的问题,没法子咯

网友:
这种你必须要拆机啊;有时候还要使用暴力才行,主要问问谁也帮补了你啊

网友:
把后盖螺丝拆掉,内存面板拿掉,把内存拿出来用橡皮嚓嚓金手指再装回去,能放电九把小电池放下电,不行九把屏幕查下来用酒精嚓嚓再装回去试试,还不行刷歌BIOS喽,不会刷九拿到维修点吧,只能帮你道这里了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显示拔电池, 拔内存和小电池,刷BIOS,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显示,
不行的话,拔电池, 拔内存和小电池,刷BIOS,

网友:
先扣电池,插拔内存条试试,不行就拆机短接一下cmos电池,还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呗

网友:
看电流多大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