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81M REV:1.0 内存报警

楼主(2022-12-24):
IH81M REV:1.0 内存报警 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 三短一长。查内存236 118 238 脚 都是3.3V 正常,后刷了BIOS,换几根内存和CPU都是一样,基本上都排了,手上两块一样的板都是这个故障,通病是R916 0电阻是正常的,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修好的。这样,只能桥问题,这种估计加焊也没有什么效果出来

网友A:
板子没有变形?之前碰到过CPU和内存之间断线的,一直报内存错误。还有时候一个槽好用,一个不好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板子没有变形?之前碰到过CPU和内存之间断线的,一直报内存错误。还有时候一个槽好用,一个不好用。

这些问题,估计怎么回答你,座子,肯定两个都不停换插,内存也是换不同的品牌,这些最基本的。至于数据线断,这好像没有人遇到这个通病,除非是人为,这是一批机器, 变形之类,肯定不会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问题,估计怎么回答你,座子,肯定两个都不停换插,内存也是换不同的品牌,这些最基本的。至于数据线 ...

也有可能没人发现,断线的,之前碰到过好几次了,具体忘了哪个型号的板子了,全部都容易断EC的开机线,通病

网友(2023-02-17):
R916电阻万用表打是通的吗?把CLR_CMOS跳线帽插到23针,然后开机,等一会儿有滴滴两声,关电再把帽跳回12开机试试

网友C:
两块一样的那应该是通病了,量一下那些小三极管,看有没有异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两块一样的那应该是通病了,量一下那些小三极管,看有没有异常的

记得之前弄一下南桥附近那个小三极管,只要吹热就正常显示,冷机一样,后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,都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