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XSMAX 不开机 热成像辅助维修

楼主(2022-12-24):
Xsmax不开机二修机,到手先扣电源扣,有轻微小抖,热成像观察没有明显元件发热,直接忽略,按下开机键电流定在300-400毫安左右,然后才开始观察主板,硬盘被动过,中层没贴好,用鑫制造加热台195度轻松取下上层,然后发现上层焊油有点多,就一起丢进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了大概400秒,取出来发现上层掉了很多电容,没管他,直接,再次上电还是定电流,用热成像发现逻辑码片发热,心想不会吧,逻辑码片挂了,尝试用万用表在逻辑码片附近的电容打阻值,发现有一个电容两端接地,查点位图为PP 1V1 S2 用烧鸡大法1V3A烧了一下,A12上盖亮了,查原理图发现通往DDR0 CPU暂存,上盖短路,修不了,维修结束

网友A:
不换个上盖看看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换个上盖看看吗

水平不够,这个还是打磨机来的稳,不过现在一个好的上盖现在要90块了,我这个有锁机的主板 没那必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水平不够,这个还是打磨机来的稳,不过现在一个好的上盖现在要90块了,我这个有锁机的主板 没那必要了

这上盖太贵了确实有点不值得赌

网友:
修机就是这样 忙活半天没搞

网友C:
这热成像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?感觉挺清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热成像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?感觉挺清晰的。

艾睿T2S 咸鱼二手1400买的 没用过微芯源的那个听说也不错的

网友D:
确实清晰。。我的海康根本就是玩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确实清晰。。我的海康根本就是玩具

海康最近有个新款 海康星火E20P 比我这个镜头大还清晰

网友(2023-02-17):
这些最怕那些修不好乱来,再弄都是人为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