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310是不是要上CPU才能启动?

楼主(2022-12-25):
准备升级下自用主机,淘了块华擎H310cm-itx/ac,因疫情快递都阳了,慢,因此CPU和4代内存都没到货,主板先到的,接电源,接上开机线,无反应,开机线上3.3V正常,1.2V内存电压正常,1.05V的ME正常,还有一个什么2.5V电压,也没看见什么地方坏啊,以前b150不上CPU都能启动的,难道H310变了?

补充内容 (2022-12-26 10:06):
后面附NCT5567D-B资料,及我备注的图片

补充内容 (2022-12-28 14:21):
最后说明下,现在的新主板的确要装真的CPU,主板才能上电,昨天高烧了一整天,今天烧退了,拿了快递,装上CPU内内存,主板瞬间上电工作了

网友A:
反正按开机键,电源风扇不转,没任何反应

网友:
IO 芯片NCT5567DB,28、29、31、32、48脚电压都是正常的开机针电压也有,我去,难道IO是坏的?

网友:
少见多怪。你看有高手理你吗?有些板子不上u,开机风扇都不动一下。

网友:
6个小时80阅读没人回,我也水一回看看明天有多少人

网友:
不上U,有的好像那什么SKTOCC信号要短接地才可以开机的吧?

网友:
CPU犹如大脑,大脑都没有还能运行?

网友A:
昨天下载NCT5567D-B资料居然花了10个下载积分,好心疼,下面我把下载的东西涉及开机电路的部分上传,里面进行了翻译和标注

网友B:
估计这是保护设计吧,空板运行的话,就怕那些人会通着电装CPU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这是保护设计吧,空板运行的话,就怕那些人会通着电装CPU呢

也许吧,花350元买的I5 8500T还没到货,上了CPU再说,以前我试主板都是不上CPU就能启动电源的,头一回也许主板本身就有问题

网友C:
这种主板不是高端板一般不需要安U就能上电的

网友:
你在说废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主板不是高端板一般不需要安U就能上电的

我也纳闷了,以前试主板,从来都是不上CPU就能上电,反正我研究了半天开机电路,按6.3图PSON#31脚电路图,不按开机键31脚5V,按开机键就变成0V,点位也被拉下来了,说明这块电路算是正常了,但图6.6全是与门,则所有条件满足才能发出开机信号

网友:
菜鸟学习啦,感谢楼主分享!

网友D:
我有个华擎的z370虽然也是坏的,不插CPU也不通电,我放坏的U上去,转一下就停,应该是要装CPU才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下载NCT5567D-B资料居然花了10个下载积分,好心疼,下面我把下载的东西涉及开机电路的部分上传,里面进行了翻译和标注

多谢大哥分享

网友:
手头有一样的主板,明确地告诉你,不上CPU是可以触发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这块主板,不上CPU的的确确,不上电触发,把CPU内存上了后触发亮机,正常工作,是什么原因我就查不出来了,不是专业人员

网友:
应该是要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按开机键,电源风扇不转,没任何反应

华擎8代主板要上CPU   才可以加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华擎的z370虽然也是坏的,不插CPU也不通电,我放坏的U上去,转一下就停,应该是要装CPU才上电

可以装坏的修,好了再换好U

网友:
菜鸟学习啦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Intel的没试过,amd的肯定是不行的

网友:
不上CPU是可以触发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的,没有检测到cpu

网友:
我刚看了一个视频,29脚对地短接就可以开机,但不是这个型号的主板。同时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下载NCT5567D-B资料居然花了10个下载积分,好心疼,下面我把下载的东西涉及开机电路的部分上传,里面进 ...

哇,好心网友。谢谢,需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