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什么管子

楼主(2022-12-25):
(图片)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器上面的?

网友:
上面有丝印,查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淘宝查丝印

网友:
这是电源IC吧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看图纸呗

网友:
查型号看图纸才能知道是什么管子

网友:
跑跑电路先

网友:
拍的不清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不清丝印

网友:
下一个半导小芯软件 看芯片上的标号搜索

网友(2023-01-25):
门禁电源板上的

网友:
丝印反查网,可以直接查

网友:
自己看清丝印,查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