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装系统u盘启动快捷键

楼主(2022-12-25):
装系统u盘启动快捷键

网友A:
一般是F8-F12  一个一个试用不了几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F8-F12  一个一个试用不了几分钟

有这个更方便

网友(2023-04-09):
简单的办法就是开机按F12或者F9,就能调用启动选项,选择U盘启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