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小米Air12.5笔记本 升压芯片 带不带加密 问题?

楼主(2022-12-26):
小米air12.5 不充电 测充电口b5脚短路 图纸上显示连接u2600 18脚   测试对地短路。芯片型号是RTS5404    想问一下 这个芯片是宝上定一个新的直接更换 还是需要买料板用拆机的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不带的

网友A:
我上次定过两个这个新的,换上之后关机充电,开机之后就不充了,估计是带程序的,保险还是买剪版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定过两个这个新的,换上之后关机充电,开机之后就不充了,估计是带程序的,保险还是买剪版试试

好的 谢谢 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