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联想 tp x390 维修,贴片电容裂开,充电灯不亮

楼主(2022-12-26):
我的电脑在使用中突然黑屏,然后充电灯不亮 无法开机。拆开主板发现图中的电容有明显裂开,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该电容短路。我刚接触维修不知道该电容的具体参数,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滤波电容少一个无所谓扣掉就行

网友:
直接扣掉就可以

网友A:
如果贴片电容短路了,一定要扣掉,不然温度太高容易把PCB烧烂。
这种贴片电容,只要耐压符合,体积一样就行,如果是笔记本充电口附近的贴片电容,估计是25V的,体积看起来像是0805的,找得到料板的话,再类似位置取一个就行了,实在没得料板,买点也才几块钱。
建议搜下0805  106K 25V这种。
这种电容即便没得,也影响不是很大的,如果你现在无法开机,应该问题不止这个电容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贴片电容短路了,一定要扣掉,不然温度太高容易把PCB烧烂。
这种贴片电容,只要耐压符合,体积一样就行,如果是笔记本充电口附近的贴片电容,估计是25V的,体积看起来像是0805的,找得到料板的话,再类似位置取一个就行了,实在没得料板,买点也才几块钱。
建议搜下0805  106K 25V这种。
这种电容即便没得,也影响不是很大的,如果你现在无法开机,应该问题不止这个电容有问题。

非常感谢确实是短路了,现在扣掉已经正常了。

网友:
不用参数,直接在坏板上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