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1-80 主板这个丝印芯片 原型号是什么 望打神指点

楼主(2022-12-26):
e41-80 主板这个丝印RJ4WE芯片 在主板位置标注是 PU902  原型号是什么 望打神指点

网友A:
没找到图纸,不晓得是不是那个PU402 SY8208C芯片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找到图纸,不晓得是不是那个PU402 SY8208C芯片不?

只能淘一个试试看了。  对了告诉你 。  感谢了 。

网友A:
记得分享一个哈。

网友:
SYX196CQNC 丝印 RJ4EE RJ4RF RJ4 RJ5 RJ6 QFN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分享一个哈。

是这个图纸上的型号 一楼发布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