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G3KCMBAE0 进水求助

楼主(2022-12-26):
DAG3KCMBAE0 进水求助,有没有朋友修这款机,或者有料板帮忙测一下电阻大小,进水不知电阻大小,无
,位置用圈圈标出,有的朋友帮帮忙
求助
进水

网友:
电阻你可以根据电路图去看啊,要料板干什么啊。不行就把电阻取下来测量啊。

网友:
找了一下,没有哦,估计得淘一个。搞到手了记得分享一个哈。

网友:
电阻除非分压,如果是用来上拉,上带K的都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