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微软pro6 锁频0.4

楼主(2022-12-26):
哪位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A:
很多电源坏了也会这样

网友:
Pro6锁屏 换个电池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多电源坏了也会这样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:
cpuhot,bat  都会导致

网友:
裸板进PE看看,不锁了就是电池坏了,还是锁,就追查CPU供电IC的PROCHOT信号,是不是被拉低了,正常是1.05V信号

网友B(2023-02-02):
问题一样,解决了没,刷了bios,锁在1.29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一样,解决了没,刷了bios,锁在1.29

上边的都试了没好,找别人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