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求助,局域网问题。

楼主(2022-12-26):
数控平板切割机,切割汽车脚垫的,将数控平板切割机用网线与电脑主机以太网接口相连,电脑上以太网处显示网络电脑被拔出,局域网没有通,请问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啊?

网友A:
接上路由器,或者集线器,试试设备与电脑直接连接,网线需要单独制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接上路由器,或者集线器,试试设备与电脑直接连接,网线需要单独制作。

他这个没有路由器     是网线一头插机床网口上    一头插电脑主机以太网接口

网友:
看一下你手里的线,是不是原厂的。
如果不是原厂的线,需要按照对接线线序,单独制作。

网友:
同级设备?用交叉线试试?

网友B:
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虽然是网口,但其实标记的是COM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虽然是网口,但其实标记的是COM

com是什么呢,请教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om是什么呢,请教下

串口,有的机器会把串口搞成网口的样子 但会在网口旁标记COM,正常网口标记LAN

网友:
一头A一头B试一下

网友(2023-02-13):
开始运作吧

网友:
先看交叉和直通的网线试一下,确实不行的话你用串口(com)和超级终端试试能不能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