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95G 板号FX505GT 2.0A

楼主(2022-12-26):
机器一来不开机待机0.02-0.04跳,3 5V不稳定。换了BIOS芯片后待机电压稳定了,但是待机电流还是停0.03。按开机过会开机电流到1.5左右掉电重启。一直这样。。有没有遇见过的兄弟指点迷津下......谢谢

网友A:
朋友 我这里这个主板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。35V跳  取了BIOS芯片  35V就稳定了··你的修好没得呢。指点一下哈··

网友:
我在线等你的回复。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的打算刷一个试下·

网友:
大佬我私信给你了,你加我一下微信 我们探讨一下

网友:
1大佬我私8信给你9了,你8加我2一下8微信2 我0们探9讨一7下啊8.  微信号夹这句换里面了·

网友:
天意wx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朋友 我这里这个主板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。35V跳  取了BIOS芯片  35V就稳定了··你的修好没得呢。指点 ...

没好呢。换个BIOS芯片刷程序  3 5V就稳定了,单问题还是触发后掉电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好呢。换个BIOS芯片刷程序  3 5V就稳定了,单问题还是触发后掉电重启

你的换了BIOS芯片 就能触发了吗·?

网友(2023-02-06):
我也是一个机器3V跳,取了BIOS芯片不跳,现在找了一个BIOS芯片,还是跳.

网友(2023-03-15):
发来我给你修好啊

网友:
换南桥吧 这款南桥太多坏的了

网友(2024-04-09):
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,有没有人解决了?看到跟BIOS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