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城]
长城m247显示器闪屏花屏水波纹求助

楼主(2022-12-26):
前段时间黑屏不亮,修过一次电源板。

目前的故障是:

刚开机会频繁闪屏,就像眨眼睛一样,同时伴随无规律的横向干扰条纹。运行一段时间后,闪屏现象会减少(似乎跟温度有关?),但不会完全消失,依然会时不时出现。

当屏幕显示浅色画面的时候,闪屏和干扰现象更频繁,同时出现横向水波纹,纯白色背景时故障频率最高;深色背景甚至黑色背景时,故障频率会降低,水波纹基本看不见。

当屏幕亮度调高到80以上,水波纹基本消失。亮度越低水波纹越明显。

闪屏时有几率会花屏,花屏有两种现象:
一种是对比度色度会变高,同时垂直方向会出现重影;
一种是画面会变成草绿色,同时出现几根黑色竖线。
这两种花屏一般会在下次闪屏时恢复正常。或者把显示器信号切换一下也会恢复正常。

已经替换过电脑主机和显卡接头,排除是主机、显卡或者vga线dvi线的问题。

请问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部分有问题?
如果是屏有问题,似乎没必要修了…

网友A:
电源板有电容老化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板有电容老化吧!

之前显示器黑屏过是电源板的锅,然后电源板送修了。
现在的故障没考虑电源板还会有问题。
如果是电源板电容的问题,您看跟上述的症状能对上吗?
我想的是如果光电容问题还可以抢救下,如果好几处元件故障就考虑放弃了…

网友B:
我也倾向电源板有问题, 电源板供给主板那边的供电电容不良.猜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倾向电源板有问题, 电源板供给主板那边的供电电容不良.猜测

给显示器加电测量了下电源板的输出电压。
5v输出是4.78-4.81v
12v输出是12.79-12.80v
24v输出是25.0-25.1v。
感觉偏差和波动都不大。
这样也可能是电源板电容的问题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板有电容老化吧!

刚测了一下,闪屏的一瞬间灯管亮度不变,并没有熄掉。
每次闪的时候电源板的5v12v都会有小幅波动。大概0.0xV的波动。
另外电源板有明显的电流噪音,不凑近就能听见。
感觉高压板和灯管部分都是正常的,是不是得把电源板输出的电容都换掉?
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测了一下,闪屏的一瞬间灯管亮度不变,并没有熄掉。
每次闪的时候电源板的5v12v都会有小幅波动。大概0 ...

我觉得还是电容问题,查查电源板上的大电容。

网友D:
图片都不来一张,有图胜过千言万语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片都不来一张,有图胜过千言万语

闪屏那一瞬真拍不出来,手没那么快。
这是花屏的照片,可能拍不太清楚。

网友C:
更换了个电源板问题解决,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。
多谢各位大佬的帮助!
估计是电源板的电容有问题,滤波不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换了个电源板问题解决,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。
多谢各位大佬的帮助!
估计是电源板的电容有问题,滤波不 ...

这种问题动手修复一下撒

网友:
基本可以判断是屏线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