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7 6-71-NH500-D02B用可调不触发 不出DD_ON

楼主(2022-12-26):
战神Z7 6-71-NH500-D02B用可调不触发 开机指示灯不亮,不出DD_ON ,无5V待机  ,用电池可触发上电到0.08 无CPU供电 这应该是通病啊 求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换ec试一下,可能有惊喜

网友:
换ec应该不行,我这也有个不出dd-on的,换了ec不行。不是不出,是出来了又掉

网友:
按时序就是在ddon这里,出一下就掉了。现在摸1.8v电感有点烫,不知道是不是1,8问题,桥的rtc供电只有2,3v,有可能跟桥有问题,买了桥在路上

网友:
按时序查吧,一般EC不会这样坏

网友:
我遇到同样的问题,如果解决了,麻烦发一下解决方法,谢谢

网友(2023-02-02):
换EC刷BIOS

网友:
请问解决了?如何解决的?

网友A(2023-03-24)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也修到神舟的,出5V一会就掉,查不出哪里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也修到神舟的,出5V一会就掉,查不出哪里的问题

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,论坛有个知道 他没说哪里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,论坛有个知道 他没说哪里坏

谢谢你回复,我的已经修好,桥坏,换了就好了!

网友C(2023-05-29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你回复,我的已经修好,桥坏,换了就好了!

我也遇到同款主板待机0.01,开机触发到0.03 ,5秒左右电流掉到0.02 此时5V也没了,你的问题跟我的一样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同款主板待机0.01,开机触发到0.03 ,5秒左右电流掉到0.02 此时5V也没了,你的问题跟我的一样吗 ...

好没有,同样的问题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没有,同样的问题!!!

退机了。。。。

网友(2023-06-30):
“”我也遇到同款主板待机0.01,开机触发到0.03 ,5秒左右电流掉到0.02 此时5V也没了“”
同样问题,桥,EC全换过,一个卵样,什么问题啊

网友(2023-09-24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没解决,无头绪

网友:
过来看维修思路

网友:
沃格尔不会让他那样的明天吗节目的,杋,u,

网友:
EC复位到南桥看有没有断线 修过一个 断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