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4r灵越 n4110 无法点亮。

楼主(2022-12-26):
为什么公共点没有电压,对地阻值如此高?

网友:
PQ29, +VIN inside and 检查与pin 4 PQ29相关的元件!祝成功!

网友A:
pq29,我换了二个新的了,还是一样没电压。pin4 3.11v的电压很正常啊!用二极管档测试公共点对地的值是0.741v,这个点值有点高,我看维修教程都是400多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q29,我换了二个新的了,还是一样没电压。pin4 3.11v的电压很正常啊!用二极管档测试公共点对地的值是0.741 ...

公共点才是400左右,你PQ29的D级又不是公共点

网友C:
PQ29是P沟道MOSFET,pin4 应该是低电平才导通。pin4 3.11V是不导通的。

网友:
后边还有短路   P管G级串联分压   按说场管正常19V能正常   过不去就说明有问题

网友:
阻值判断短路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吧!

网友:
是不是保护了?

网友:
查PQ29g极信号及分压是否正常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才是400左右,你PQ29的D级又不是公共点

那这主板那个是公共点啊!我测试PQ33 D极(是不是公共点?),二极管档值有1.0v。PQ29我一换上去就被击穿!

网友:
pq29的导通条件究竟是不是要,g极小于s极,g极要大于4.5v?可是分压电阻怎么能大于4.5v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Q29是P沟道MOSFET,pin4 应该是低电平才导通。pin4 3.11V是不导通的。

怎么可能是低电平导通呢???你看下我新发的电路图就清楚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这主板那个是公共点啊!我测试PQ33 D极(是不是公共点?),二极管档值有1.0v。PQ29我一换上去就被击穿 ...

PQ31 S级    PR147 后面才是公共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才是400左右,你PQ29的D级又不是公共点

你肯定是公共点有短路   所以PQ29才会换上去就烧了   PQ29  应该是一个辅助的保护隔离管子
他是把+DC_IN转换为+DC_IN_SS 输出
+PWR_SRC  这里才是公共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肯定是公共点有短路   所以PQ29才会换上去就烧了   PQ29  应该是一个辅助的保护隔离管子
他是把+DC ...

我测试了+PWR_SRC,没有短路了,二极档测试是0.517v,正常的。于是我拆开了pc131来测试,发现了它有670nf,图中只有470nf的,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导致了电流过大,烧了PQ29??

网友D:
后级应该还有短路

网友:
在线测试下电流,哪有短路拆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后级应该还有短路

请问这里那个是PR36和PC30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