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换过搓纸轮,继电器海绵也清理干净了,还是不进纸

楼主(2022-12-26):
三星4300,让我深恶痛绝的一款!一开始是扫描仪错误,换了扫描头,不行。换了扫描排线,不行。我放弃修扫描头了。
然后为了断根卡纸问题,我把继电器海绵清理干净了。然后它就不进纸了!
我以为是齿轮没装对,但是反复拆装五六遍,保证连污渍位置都一对一还原了手机保存的照片,还是没有用!然后我又换了新搓纸轮,还是不进纸!
现在情况就是,有进纸动作,纸前头都被搓皱了都吸不进去下一部位!感觉就是前面被堵住了,后面使劲推也进不去!
求问是什么东西在阻碍??或者谁有正确的拆机图发我借鉴一下!谢谢!

网友:
4300哪有那么复杂  很好修的机器 离合器要贴点东西 三星离合器贴的厚度要比hp的厚一点  只是处理干净不行  再检查检查离合齿轮自身的弹簧  擦擦搓纸轮  扫描不行还可能是白平衡的问题 检查玻璃的白条有没有脏和开胶

网友:
还有 这个不进纸像是有东西挡住 你检查一下纸盒的分页器 分页器有塑料片不能烂 烂了最好换个分页器

网友A(2023-04-05):
3楼正解,还有就是分页器容易卡纸,新分页器也一样,还得把抬纸板往上掰一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楼正解,还有就是分页器容易卡纸,新分页器也一样,还得把抬纸板往上掰一掰

这个问题已解决。答案惊人的简单。。。就是这里有两个继电器,我每个贴的胶带层数不一样,导致它们不能卡时间同时工作!最后我是撕掉胶带,数着层数重新贴上去,再装回去,就正常使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