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DELL insporn 5501 19775-1 独立双BIOS 淘宝买 开机8秒

楼主(2022-12-27):
DELL insporn 5501 19775-1 独立双BIOS 淘宝买 开机8秒 I5-10代U

网友:
U 2501   跟 U2503   那个是8M    那个是 16M 的啊       我这个板子修过BIOS 被换了位置的感觉

网友(2023-03-03):
刷了能亮,感 谢!,有个问题刷了后风扇狂转,SERVICE TAG 是空的,BIOS 里不能填入进去,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?

网友:
我刷了也是楼上那种情况   最后我把原机8M的刷回去就好了

网友(2023-12-19):
楼上同志说的没错,用原机8M的程序不会进入工厂模式,也就不会风扇狂转了。
如果不巧8M的坏了,开机按alt-F,也会让风扇不狂转,但是每次开机都要按。

网友(2024-06-18):
这B保存不了序列号。风扇狂赚

网友(2024-08-20):
到底怎么样?

网友(2025-01-01):
bios的me如果是初始化的是不能用,这个BIOS的me 是已配置文件

网友:
BIOS有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