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4 升级8G内存依然显示4G

楼主(2022-12-27):
三星4G改成海力士8G,我是这样做的:R2318移去R2317;
R2312移去R2320;
增加R1602、R1604、R1702、R1704。
但还是显示4G,看了很多文章都是不用刷BIOS啊?

网友:
这个貌似有点机密很多人不愿意透露

网友:
图纸错的

网友A:
4g改8g是肯定要刷BIOS的

网友:
请指教一下老板

网友:
R2315不用改吗

网友:
按图纸说的不应该不用啊,难道要吗?

网友:
1702和1704去掉看看

网友:
海力士没有啊图

网友:
ID1电阻都去掉

网友:
这个冒失不好搞的.

网友B:
你乱圈的什么玩意,
id配置电阻是一个id字节对应一组或者几组设定

网友:
还是电阻问题,确实可以不用改bios实现,但是还要改哪一个没人肯说上次改过两台都这样,最后没办法都刷bios实现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乱圈的什么玩意,
id配置电阻是一个id字节对应一组或者几组设定

圈的就是认为要改动的。但改了还是不行。你说的没看明白。

网友:
PRO4 随便升级8G

q582195880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林中雨 -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,淡定的人生不寂寞
dmc123 -2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:
我没有技术水平,还看不大懂这个呢。等待高手出马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圈的就是认为要改动的。但改了还是不行。你说的没看明白。

你要圈的是下面的设定 然后按照设定改电阻

网友B:
要这样,频率看你按的什么频率自己选,不知道就用1600,降频也无所谓

网友B:
电阻改后,还要看bios里有没有你上的内存颗粒的spd,有的话直接能使,没有的话还需要bios内插入spd才能使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阻改后,还要看bios里有没有你上的内存颗粒的spd,有的话直接能使,没有的话还需要bios内插入spd才能使用

感谢解答,大佬请问如何插入spd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阻改后,还要看bios里有没有你上的内存颗粒的spd,有的话直接能使,没有的话还需要bios内插入spd才能使用

请问最后那个4g和8g的pop又是什么意思呢?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最后那个4g和8g的pop又是什么意思呢?感谢!

pop是安装电阻,dnp是不安装电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感谢解答,大佬请问如何插入spd呢?

从别的机器上偷,然后替换spd里的文本,最后用编辑bios的工具软件插入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别的机器上偷,然后替换spd里的文本,最后用编辑bios的工具软件插入bios

非常感谢大神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这样,频率看你按的什么频率自己选,不知道就用1600,降频也无所谓

就是这样改的,估计是你说的什么SPD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g改8g是肯定要刷BIOS的

这不一定,有的板子整合了十几套spd,万一你的颗粒里面有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不一定,有的板子整合了十几套spd,万一你的颗粒里面有呢

但是我情况是已经换好颗粒了,电阻也按我发出来的图片改了,还是不行就是BIOS里SPD的问题吧?除非真的像有的人说的是图纸错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但是我情况是已经换好颗粒了,电阻也按我发出来的图片改了,还是不行就是BIOS里SPD的问题吧?除非真的像有的人说的是图纸错的

这简单啊,导出spd看bios里有没有你换的颗粒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简单啊,导出spd看bios里有没有你换的颗粒呀

找spd里有的颗粒替换升级呀,你干嘛找没有的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简单啊,导出spd看bios里有没有你换的颗粒呀
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我也想试一下,看到您这种情况不敢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你用的颗粒是三星的K4EBE304EBEGCF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用的颗粒是三星的K4EBE304EBEGCF吗?

是三星的换成海力士H9CCNNNBLTAL哦,可以吗?反正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显示4G而已。我还想换成乐必达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三星的换成海力士H9CCNNNBLTAL哦,可以吗?反正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显示4G而已。我还想换成乐必达的呢

怀疑还是配置电阻问题,可能真的是图纸和板子有出入,你是m3的还是i5 i7的。 m3的主板好像和i5 i7有一定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三星的换成海力士H9CCNNNBLTAL哦,可以吗?反正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显示4G而已。我还想换成乐必达的呢

而且你三星换成海力士,你的描述里面id1怎么没改,是漏描述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三星的换成海力士H9CCNNNBLTAL哦,可以吗?反正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显示4G而已。我还想换成乐必达的呢

不好意思,id1不用改,我看错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三星的换成海力士H9CCNNNBLTAL哦,可以吗?反正现在可以开机,就是显示4G而已。我还想换成乐必达的呢

zq1那一栏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还有id1和0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我看到的信息是zq1四个电阻全都需要242欧姆的0402,而id0和id1都应该使用1k的0402,您看一下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zq1那一栏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还有id1和0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我看到的信息是zq1四个电阻全都需要242欧姆的0402,而id0和id1都应该使用1k的0402,您看一下对不对

说错了243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这也不会那也不会,帮不了你了

dmc123 -2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(点评):
所以你会什么?随便回几个字拿个分走人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zq1那一栏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还有id1和0的电阻你用的多大的,我看到的信息是zq1四个电阻全都需要242欧 ...

是243欧啊。就算差1两欧应该没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243欧啊。就算差1两欧应该没关系

那还是bios问题, 4g内存升级需要刷bios

网友(2023-01-27):
引用 网友B:
这简单啊,导出spd看bios里有没有你换的颗粒呀

大佬,我尝试使用了维讯的bios内存spd清除工具v1.7查看了bios,却没有抓取到任何spd,请问可以再指点一下吗?感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243欧啊。就算差1两欧应该没关系

你成功了吗?

网友:
4G升16G,那个电阻那里啊,机子本身自带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懂怎么导出SPD啊

这么麻烦  还不如直接刷个BIOS解决  要么就是你换的颗粒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麻烦  还不如直接刷个BIOS解决  要么就是你换的颗粒有问题

颗粒有问题应该不能开机吧?现在可以开机使用

网友:
ID1已经的两个电阻现在已经是空的了

网友E(2023-03-06)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,解决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,解决了吗

解决不了,扔下不管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不了,扔下不管了

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?

网友(2023-04-16):
我也想折腾玩玩,怎么查SPD支持哪些颗粒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?

这个要合成原来ME的不然没有触摸。而且我还要找一个支持替换这种内存颗粒的的8G的BIOS,已经忘记怎么替换了,没精神搞了

网友:
我看到有一种说法,图纸错误,你应该把r2313移动到r2319,不一定对,但是很有可能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你如果试了,并且成功识别到8g的话,别忘了给我报个喜哈

网友D:
按照你的改法,其他不变,只需要多加一步把r2313移动到r2319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照你的改法,其他不变,只需要多加一步把r2313移动到r2319

老铁你也4g升8g吗?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刷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