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盘]
石家庄电脑移动硬盘 U盘数据恢复 开盘维修数据恢复

楼主(2022-12-27):
一、数据恢复:

1.误删除,误格式化,误分区

2.硬盘摔坏,不识别,加电异响,滴滴响,磁头损坏维修

3.硬盘没有任何反应,加电无任何工作迹象,指示灯不亮

4.硬盘可以识别,反应很慢,一插上硬盘电脑会出现死机

5.硬盘可以正常识别,但是不能写入文件或写出文件数据

6.硬盘摔了不识别,插上提示格式化,分区变成 RWA格式

7.硬盘出现卡机,死机,蓝屏,开机提示等报错

8.分区丢失,电机卡死,磁头损坏,盘片划伤,固件损坏

网友:
数据恢复:

1.误删除,误格式化,误分区

2.硬盘摔坏,不识别,加电异响,滴滴响,磁头损坏维修

3.硬盘没有任何反应,加电无任何工作迹象,指示灯不亮

4.硬盘可以识别,反应很慢,一插上硬盘电脑会出现死机

5.硬盘可以正常识别,但是不能写入文件或写出文件数据

6.硬盘摔了不识别,插上提示格式化,分区变成 RWA格式

7.硬盘出现卡机,死机,蓝屏,开机提示等报错

8.分区丢失,电机卡死,磁头损坏,盘片划伤,固件损坏

网友(2023-02-10):
感谢大佬分享这么多,摆渡了你

网友(2023-03-29):
摆渡了你,谢谢

网友:
搞专业的不是业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