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K760E-I7不定时掉电重启维修

楼主(2022-12-27):
  这台神舟在我手上已经一个多月了,故障是开机每天只重启一次,甚至一天全天使用都不重启一次。这台机器是有故事的,这是一同行拿来的,说叫我帮检查一下看问题大不大。就这样放在我这里了,因为他还欠着我几百维修费。这台机器就算我修好估计也是义务性的了。所以一直也没有动力修。
近段时间自己没有什么生意,就问了一下他什么时候还我钱。结果如我所料,必须帮他修好这台神舟才给我钱。想想反正自己也有时间就看一下什么问题了。结果一连试三天都没有发现重启现像,以为是同行的适配器问题。但是到第四天开了一个多小时电影终于看到了一次重启。但是这种怎么查啊。

这个机器拆开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腐蚀现像,就打开示波器找到重要的几个信号就挂着等掉电。但是这机器好你在跟我作对,我抓波它一天都不掉电重启。无语了。后面想到这机器必须得一直不断测试直到故障明显才好修,就每天一上班就一直放电影。结果就这样测试了一个星期。中间也有过掉电重启。但是没有理会它,终于就这样测试又过了两天结果这机器直接变成按开机没反应了。
  这时候马上拆主板出来检查,中间还很担心它又突然开机正常了。因为这种故障的主板很多时候你可能一拆动主板它又正常开机了
  结果拆开主板认真检查待机,发现待机没VDD3 VDD5都正常有,但是一按开关,VDD3 VDD5瞬间掉。示波器抓两电压开启,VDD3 VDD5掉电的时候,开启信号一直正常。对比公共点电压也正常。怀疑芯片不良 就找来一片TPS51125换上,结果一换上按开机机器竟然能上电开机了。 但是就是在这里让我无意间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但是在这里先跟各位说声抱谦,因为修到这里之前我根本没有看过图纸。当我打开图纸才发现我错了,
原来只有VDD5V受控PQ59,我说为什么我只测到VDD5一下有输出一下又没有,结果我一测PQ59的第二脚有4V多,但是6脚一下有0.5V一下又0.26V。所以又是 这个小东西坏了引起的。 为了验证一下,我所PQ59换了,再换回UP6182.结果一切正常了。正常情况下这台机器待机下5V是没有的。所以说经验有时候也是会害死人的 本次维修没有技术含量,纯属个人发泄心情而已。

 会员1189462300鑫豆2026-1-25 18:03
 会员1129386300鑫豆2025-8-20 17:28
 会员1499615300鑫豆2025-7-19 14:50
 会员1576968300鑫豆2025-5-7 22:31
 会员10980300鑫豆2025-4-20 09:12

网友:
精神可嘉,维修笔记本需要先陆清思路再下手。

网友A:
不给钱 不给修 惯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查

网友:
上次我也遇到一台使用两三天重启一次,最后换了待机滤波电容好了

网友B:
战神的不定时掉电或重启 我一般遇到有三处常见问题 都是双N管导致  一个是待机开启控制信号   一个是内存开启控制信号  还有一处PQ29还是啥编号来着的二级电压双N管也容易出问题导致不定时掉电或重启

网友:
谢谢分享,欠钱的是大爷

网友:
不定时掉电最烦人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掉电故障还真不好赵原因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:
我现在是看到蓝天代工的主板就烦

网友:
不知道蓝天是不是技术不行还是故意的,反正太多疑难杂症

网友:
偶尔出问题的机器最难搞了,我这里有个T470有时候不开机,不确定是什么时候,电池取一下就可以开机了,还没有搞定!

网友:
厉害了,这么久,持久战

网友:
思路清晰一点,对不一给钱不修

网友:
这样做生意也是死路一条

网友:
一个PQ59和一个PQ23,这两个6角管子是神舟笔记本的通病,有问题先换掉这两个管子

网友C:
收到一台机神舟战神Z7M。开机一会掉电。温度不高,不知道啥原因

网友:
这样问题不好修,时不时的掉电还真不好找问题

网友D:
厉害,这种问题都不知道如何入手

网友E:
你这里的pq59双N沟道MOS管,那张图,应该怎么看,2PIN高电平,G>S,DS导通,6pin是低电平拉低,这个图没看明白,还是前面哪管导通,这管截止啊,一直没看明白这个EN_5V怎么来的?怎么分析啊

网友:
修好后也不开心啊

网友:
发现好多5V开启出问题的 刚刚修到一台泰坦游戏本触发后电流很低 发现也是5V开启异常导致5V出不来引起的 上拉电阻坏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给钱 不给修 惯的

我也想说,杂混这地步了,吃屎的还把拉屎的难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大哥分享 感谢大哥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收到一台机神舟战神Z7M。开机一会掉电。温度不高,不知道啥原因

有示波器抓一下波就知道了,基本都是供电问题或者开启条件出问题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里的pq59双N沟道MOS管,那张图,应该怎么看,2PIN高电平,G>S,DS导通,6pin是低电平拉低,这个图没看 ...

EN_5V是芯片内部产生的,只要外部不拉低下,芯片就只可以通过外接一个电阻对地产生一个开启,正常0.9V左右

网友F:
有些掉电的也是,用一天都没问题偶尔掉那么一两次,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,烦人

网友G:
给他说机器修好了   清账再拿机器     这种人不能惯着

网友:
你这机器,修好了还不如没修好

网友:
不给钱就不给他修,真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些掉电的也是,用一天都没问题偶尔掉那么一两次,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,烦人

这种只能让它长时间高强度使用,让故障明显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给他说机器修好了   清账再拿机器     这种人不能惯着

没有办法,一开始同行修一台给一台,后面就说收到客户钱再给,结果连续有机器在我手上修就没有问他要,结果一段时候没有接到机器,问题他就说暂时钱不够给我。所以我心烦就不想修他机器了

网友:
没技术含量?这类不明显的故障是挺难修的,低调啊,谢谢发帖分享。

网友:
Thank you for sharing ...really it gives me feelings of thriller movie ....reading this  case study

网友:
D FDS FAF ASD FSDAF DS

网友:
高手啊我觉得会抓波的都是高手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掉电故障还真不好找原因。

网友:
老乡技术牛逼啊 也经常接同行机器修,每次都是拖字诀!后来不给他们修了,现在只要我心情不好都不给他们修!这种真不能惯

网友:
遇到这样情况,好多人会直接放弃的吧,点赞

网友:
运气真好,不定时掉电。不过你这样的下家不合作也罢

网友:
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也能正好

网友:
不定时掉电,确实不好挣

网友:
神舟战斗机   又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,这种问题都不知道如何入手

看到神舟就头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战神的不定时掉电或重启 我一般遇到有三处常见问题 都是双N管导致  一个是待机开启控制信号   一个是内存开 ...

是的,这个问题其实是早几年,大概是17-18年论坛常发的通病问题了

网友H:
PQ59 2脚有4V ,此管受控于PQ61,PQ61 G极收到AC_IN后D,S极导通后去拉低PQ59的2脚的控制电压,怎么PQ59本身问题还会引起2脚有4V电压吗?楼主可否解释一下?

网友:
几百块就这样了  维修这行都被你搞成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Q59 2脚有4V ,此管受控于PQ61,PQ61 G极收到AC_IN后D,S极导通后去拉低PQ59的2脚的控制电压,怎么PQ59本身 ...

PQ61在主板上是没有上件的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台也是用一会儿就掉电。

网友:
PQ23关注一下,还有开机那个8脚

网友:
楼主技术就是厉害,这类问题就是烦人。

网友:
不给钱  能饶他

网友:
这种不定时故障的,维修最费时间,楼主是很用心了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故障难度还是有点的

网友:
  这台神舟在我手上已经一个多月了,故障是开机每天只重启一次,甚至一天全天使用都不重启一次。这台机器是有故事的,这是一同行拿来的,说叫我帮检查一下看问题大不大。就这样放在我这里了,因为他还欠着我几百维修费。这台机器就算我修好估计也是义务性的了。所以一直也没有动力修。
近段时间自己没有什么生意,就问了一下他什么时候还我钱。结果如我所料,必须帮他修好这台神舟才给我钱。想想反正自己也有时间就看一下什么问题了。结果一连试三天都没有发现重启现像,以为是同行的适配器问题。但是到第四天开了一个多小时电影终于看到了一次重启。但是这种怎么查啊。

这个机器拆开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腐蚀现像,就打开示波器找到重要的几个信号就挂着等掉电。但是这机器好你在跟我作对,我抓波它一天都不掉电重启。无语了。后面想到这机器必须得一直不断测试直到故障明显才好修,就每天一上班就一直放电影。结果就这样测试了一个星期。中间也有过掉电重启。但是没有理会它,终于就这样测试又过了两天结果这机器直接变成按开机没反应了。
  这时候马上拆主板出来检查,中间还很担心它又突然开机正常了。因为这种故障的主板很多时候你可能一拆动主板它又正常开机了
  结果拆开主板认真检查待机,发现待机没VDD3 VDD5都正常有,但是一按开关,VDD3 VDD5瞬间掉。示波器抓两电压开启,VDD3 VDD5掉电的时候,开启信号一直正常。对比公共点电压也正常。怀疑芯片不良 就找来一片TPS51125换上,结果一换上按开机机器竟然能上电开机了。 但是就是在这里让我无意间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但是在这里先跟各位说声抱谦,因为修到这里之前我根本没有看过图纸。当我打开图纸才发现我错了,
原来只有VDD5V受控PQ59,我说为什么我只测到VDD5一下有输出一下又没有,结果我一测PQ59的第二脚有4V多,但是6脚一下有0.5V一下又0.26V。所以又是 这个小东西坏了引起的。 为了验证一下,我所PQ59换了,再换回UP6182.结果一切正常了。正常情况下这台机器待机下5V是没有的。所以说经验有时候也是会害死人的 本次维修没有技术含量,纯属个人发泄心情而已。

 会员1129386300鑫豆2025-8-20 17:28
 会员1499615300鑫豆2025-7-19 14:50
 会员1576968300鑫豆2025-5-7 22:31
 会员10980300鑫豆2025-4-20 09:12
 会员1130609300鑫豆2025-2-25 11:57

网友:
不定时掉电最烦人
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