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-70M电流卡在270MA不开机。板号NM A273

楼主(2022-12-27):
新手,自己的笔记本。按下开机按钮电流卡在0.28A不动。测量各电感的电压,1.05   1.70   1.00   3.3   5   1.35的电压都有,没有短路。论坛上下载了两个BIOS刷上后还是同样电流,内存已在好电脑上测试没事。主板电子电压3V正常。。。网上资料看了两天 ,实在不知道怎么查。。请老师们给个思路,这个电流是卡在哪一步了?。

网友:
图片怎么不能发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搞了。。。

网友:
跑时序。测下有没有全平台复位

网友:
不要赞。。。要给个维修思路。。

网友:
来个老师指导下了。。。。。谢谢了!!!!

网友:
换cpu试下吧

网友A:
请确认你下载的BIOS是对的。这个主板有REV1.0.  2.0  3.0三个REV版本。对应的BIOS是不同的!参考我的贴子。BIOS刷对了再查别的问题。

网友B:
二级电压vs电压都出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级电压vs电压都出来了吗

6个vs电压,5vs 3vs 1.5  1.35  1.05 0.675

网友:
首先确定你的bios没有问题  芯片周边没有人为因素掉件    这款机器没啥可修的   剩下的就是更换cpu包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确认你下载的BIOS是对的。这个主板有REV1.0.  2.0  3.0三个REV版本。对应的BIOS是不同的!参考我的贴子。BIOS刷对了再查别的问题。

1.0版本的,论坛上管理员了发了两个,一会下载下来再试下,

网友:
把小电池换了有惊喜

网友:
刚换了一块电子,不行。。还是卡在0.28a电流。bios论坛里面所有的都下来试过了。。电子放下电后,现在送电不按开机键自动开机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