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A-H81M-DS2Ver3.0

楼主(2022-12-27):
GA-H81M-DS2Ver3.0主板开机CPU风扇转没显示,测得R189与R191接2_5LEVEL端没有电压,并且对地短路只有2欧姆,对地有一电容BC179,实际上没有Q42.R300,也没找到R5009。  2_5LEVEL端与IO集成块4脚直通,会是BC179短路?还是IO集成块省坏?
本人没有修理过电脑,只是家中电脑坏了疫情在家没事自己试着修理,希望高手门能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更换主板哈哈

网友:
IO坏的大概率开不了机子。技嘉的板电阻芝麻管坏的多。

网友:
建议增加图纸截图或者图纸附件哦   别人帮你分析问题总不能再去其他地方下载个图纸,既然知道2_5LEVEL没有那就接近于找到故障了因为这个2.5这款板子上大多数都是tl431直接产生,也可能是PWM方式 具体你自己看图纸哦

网友(2023-05-29):
不知道你说的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