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8500T Q87主板怎样刷BIOS

楼主(2022-12-28):
请教各位大神,找到了联想M8500T Q87主板的BIOS,并添加了NVME驱动,想刷入主板,奈何常规方法刷不进去,请教各位此主板应该如何刷BIOS?谢谢

网友:
私聊有偿,,,,,,,,

网友A(2023-07-23):
私聊无偿,用CH341A编辑器刷入8M、4MBIN文件即可

网友:
准备8gu盘 网上有dos的镜像   写入启动u盘,然后u盘启动  就可以刷写了

网友:
同问,咋样刷不会整。

网友B(2023-08-28):
引用 网友A:
私聊无偿,用CH341A编辑器刷入8M、4MBIN文件即可

大佬,刷入的时候显示文件大小超过芯片容量怎么回事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刷入的时候显示文件大小超过芯片容量怎么回事哈

你是用CH341A编辑器刷入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吗?
我用编程器刷过很多次,从没遇到过这个情况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刷入的时候显示文件大小超过芯片容量怎么回事哈

你的电脑是联想M8500T,Q87,IS8XM rev1.0吗?你试试这个吧。用CH341A编程器分别刷入下面两个BIOS文件,能支持nvme固态硬盘启动。我把最新的官方BIOS文件中的存储驱动、板载显卡和网卡驱动更新后,添加了nvme模块,自己用了一段时间,一切正常,没发现任何问题。
主板两个BIOS 芯片,左边U4刷入mod_8M2-nvme.bin,右边U5刷入mod_4M2-nvme.bin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的电脑是联想M8500T,Q87,IS8XM rev1.0吗?你试试这个吧。用CH341A编程器分别刷入下面两个BIOS文件, ...

只能用编程器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只能用编程器吗?

无编程器,软刷的方法这里有。
联想ThinkCentre M8500T/S 4代Q85平台软刷NVME BIOS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421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无编程器,软刷的方法这里有。
联想ThinkCentre M8500T/S 4代Q85平台软刷NVME BIOS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 ...

感谢分享,去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无编程器,软刷的方法这里有。
联想ThinkCentre M8500T/S 4代Q85平台软刷NVME BIOS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 ...

已按连接指示软刷成功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