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H61H2-AM3 cpu没电压

楼主(2022-12-28):
这几个点都没有电压,接下来我应该查哪里呢

网友:
有外机型号不

网友:
根据时序来,先测量内存供电、桥供电、SA供电,CPU供电,一个个来确认,前面的供电没出来,后面的电压也不会有。

网友:
菜鸟学习啦,感谢楼主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