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求助华硕PG27UQ 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22-12-28):
主板如图,接可调电源,待机0V,测量4个电感,左上角和右侧的有5V 和3.3V,中间电感上下两个无电压。测量中间2个电感,对地阻值是0,通过维修,现在是电感对地有400多阻值。通电测量发现电感附近有一个14脚的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,通过丝印查到芯片型号是MP2229GQ,根据芯片引脚定义,测的此芯片有19V输入,EN脚无开启电压,9脚无输出VCC5V电压。跟EN脚连接的上拉电阻也更换过了。还是没有开启。没有思路了。有大神能指点下吗?电源管理芯片也更换过。

网友:
这显示器好高档,能换好几台电脑呢,网上报价,将近17000

网友:
跑线追查EN脚相连的芯片、控制管、电压。

网友:
或者EN引脚的对地电容是否短路.导致无法拉高.

网友:
哪来的en,知道没有再查

网友:
此显示器已经修好,这主板分2部分,一部分为底层大板,一部分为上层显卡小板。单点大板,有5V 3V是对的,只有接小板 大板上12V电感才输出。此显示器通电不显示,按电源开关无反映,经检测是显卡小板上复合MOS管有问题,更换后此显示器问题解决。本人小白一个,有些地方术语说的不是太明白,客户着急要就没有留图。有需要咨询的可以给我留言。

网友:
用电源模组5V直接代换省事。

网友(2023-02-04):
我半小时还没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