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电一体机主板不开机(盲修)

楼主(2022-12-28):
前两天店里一顾客拿到一台台电一体机,故障是不开机,用的可调电源看的话是短路状态,拆机看了下主板(版号TH310C-M3),台电的做工就那样,内存条用的是笔记本的条子,U用的台式机的I3 7100,保护隔离跟笔记本的也差不多(无需充电芯片),图片中蓝色圆圈里的是保护隔离的P沟道MOS管 MDU3603D级公共点打了下值(0.003)。

拆掉此管测量场管已击穿,直接公共点烧机,发现是红色圈中的CPU一路上管(MDU1514)击穿了,拆掉此管后,接上可调电源测量MDU3603的S级,电压还不对,断电再测量,两个保险这边是20V,一过保险就不对了,得了,保险也是坏的,一坨锡搞定后,MDU3603 S级电压正常了,测量G级电压是正常串压分压出来的10V,隔离管找了一堆料板没找到P管,先直连过去,又找了个N沟道的管子把CPU上管换掉,装好后上电,电流跑到1.2A不动了,明显不正常,测量供电CPU 1.2V, 不对劲啊,再用示波器打BIOS波形,只有电压,CPU完全没有读BIOS,很明显U也是坏的,上管穿了U不坏的机率小的很,果不其然,拆U到台式机的主板装上测量也不亮机,U也坏了,先跟客户说下了,报了价格后客户换U带主板一起修,本来以为主板已经修好了,拿店里测试用的7700CPU装上,结果也不亮,得,主板还是有问题,继续研究了,测量供电发现VCCIO  VCCSA都有1V,示波器打核心供电电感一点动作都没有,以为是BIOS问题,刷了一个别人备份的,没什么卵用,找了个CPU供电芯片RT3606BC的图纸参考测了下条件,条件正常没产生供电,又去几路供电场管G级测了下对地值,明显的换掉上管的这一路值好低,只有0.013,对比其他场管的500-600,明确确定供电芯片也是一起带走了,遂淘宝直接下单了RT3606BC  MDU1514  MDU3603芯片,今天到了后啥也不说直接先能换的全部换上,散热后测完G级对地值后上电,电流跑到0.6左右来回跳动,测量所有的供电都正常,接上VGA显示器,久违的台电LOGO亮起来了,此机就此修复,主板修好了,就等U买来换上收钱了。

网友:
田师兄,我崇拜你!!

网友:
谢谢仁兄的分享好人有好报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让新手学习!

网友:
这维修过程的确是厉害!谢谢分享

网友:
只要是CPU上管击穿,供电芯片不管也用不住。

网友:
学习了!谢谢老师傅的分享!

网友:
笔记本的内存条还可以装台式机啊

网友:
这个还得需要学习和台式机的差不多

网友:
行云流水一气呵成

网友:
我也修到了同样的机器 经过测试是cpu供电芯片坏了

网友:
换了上管就要把相关芯片一起测下

网友A:
兄弟 你可真敢啊  我就吃过这个亏烧了一块6700K  我还是很小心很小心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兄弟 你可真敢啊  我就吃过这个亏烧了一块6700K  我还是很小心很小心了

我这是上管受控的,就烧了一相的上管,如果烧了U,那就是个很悲惨的故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是上管受控的,就烧了一相的上管,如果烧了U,那就是个很悲惨的故事了

现在只要是上管穿了  我是不会上好的CPU的 上坏U能出U供电了再上好的U  我那片还是半调子同行的主板 一来我测试发现CPU供电短了  该换的东西都换上了 上下管和控制芯片  估计是自举还有问题 不上U 的时候是正常上电的 上了U之后不到两秒就挂B了   最后跟他说CPU也烧了 他还不信  还说我不会修  气的我直接让他走人   奶奶的 老子还没有从损失一千多块钱中回过神来 你给我说这个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

网友:
长篇详尽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下次遇到上管和芯片一起换 先用坏的U试供电正常在上好的U 还有修之前 先在别处先试一下U 好坏

网友:
师傅厉害,这种无图纸的全靠经验和耐心

网友:
一气呵成的样子

网友:
上电前先打阻值,容易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22楼大师总结的很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