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不触发?

楼主(2022-12-28):
接到一台联想电脑,客户描述是不开机,客户走后,一顿操作拆掉后,板号是LA-5751P的,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.006开机后电流也不跳变,不触发,大佬们现在该怎么维修。求助大佬们?
不开机

网友:
检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,触发电路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你这说的感觉你啥也不懂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 3 5V有没有 RTC复位有没有 EC的复位有没有 图纸上有时序的 慢慢查呗

网友:
你真的是修电脑的吗?还是说你只会换件?建议报迅维远程班学习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