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不认显卡不常见问题

楼主(2022-12-28):
最近修不少Y7000的机器,这款机器现在到了显卡集中发病的时候了,大多数是显存或者显卡坏,今天修一个不是这些问题的,分享一下。
故障现象:客户描述显卡时认时不认,有时认了也感叹号,有时蓝屏。
开机测试确实没认到显卡,重装个win10系统认出来了,感叹号,打上驱动没有感叹号了,重启又不认显卡了。很多这种问题的显存坏,换显存,无果,换显卡继续无果!没办法,三板斧搞不定,查图纸测量显卡显存各路供电正常,时钟正常,到复位UV2  2脚没有,查到南桥外接有个短路点RC12不通,飞线OK,测试一天又蓝屏,拆下桥重做,上电掉电不亮机了,换一个包上机的OK。现在的SR40B就是个天坑,拆了就不能用了,上次修个机器连换三个,搞一通宵查七查八的结果还是桥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,  南桥引起不认卡。

网友:
额  这个倒是少见  之前倒是碰到过南桥花屏的

网友(2023-04-05):
我拿了一个sr40b试机,重复植了5次了,还是好的

网友(2023-05-08):
要坚持,多值几次球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