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新手,帮忙看一下个小主板

楼主(2022-12-28):
这个nuc的小主板 没有图纸  开机电流跑到0。6掉电 不停重复 ,测量电感 有两个电感没电压  一个集显  另一个就是内存那面的小电感-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供电,3,5伏待机 cpu供电,1。2内存,1。8都有,还发现个奇怪的是5v待机的二极值只有90,但电压正常,大神来帮帮忙

网友:
菜鸟学习啦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A:
难道是内存的2.5V么?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指的哪个电感,5V有可能给2.5V供电,也可能二级转换有微短路,找一下断开看看,声卡之类的也可以先拆了,看看会不会继续掉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内存的2.5V么?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指的哪个电感,5V有可能给2.5V供电,也可能二级转换有微短路,找一下断开看看,声卡之类的也可以先拆了,看看会不会继续掉电

但5v供电没问题,就二极值偏低  内存vtt 2.5v已经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5v供电没问题,就二极值偏低  内存vtt 2.5v已经出来了

最后那张图的电感红圈圈的电压没出来,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压,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