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后显示器键盘鼠标都不亮

楼主(2022-12-29):
台式电脑,主机开机后风扇和指示灯都正常,但是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都不亮,没有任何反应。(是固态硬盘也不知道硬盘工作了吧)
1.首先把内存条拔下来用橡皮反复擦拭了,再装上问题依旧。
2.又更换了同型号的内存条还是不行。
3.主板电池也拿下来等半个小时装上还是不行。(主板电池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正常)
出现以上问题重装系统都无从下手,望大神们指点迷津

网友:
你这初级维修水平就达不到呀‘指点无从下手’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人士看看

网友:
可以刷一下官方BIOS试试!

网友:
刷一个bios程序就可以啦

网友:
怎么说的话,那就换主板。不然就维修主板

网友(2023-02-10):
同样情况,求大神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