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C421 有免密码BIOS吗

楼主(2022-12-29):
NM-C421 原机故障是 开机10分钟以后键盘失灵(BIOS界面下  PE 下 都失灵),USB键盘没问题因此换EC
买的剪板EC
哪知道 换上之后
开机的时候提示 时间错误,要按F1 进BIOS 设置
可是却有BIOS 密码
求这个机型  解锁方案 或者免BIOS 密码的 BIOS

网友A:
可能还是你换的这个EC里面就有密码吧.再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还是你换的这个EC里面就有密码吧.再换一个

是的  原EC 没有密码
问题是 怕 再买个 剪板EC 还有密码咋办?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B:
解决了  买了免密码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  买了免密码的BIOS

可否分享一下,可以交换,给你几个其他型号解密的,799354278@qq.com

网友:
封贴 已经解决, 另外说一下 这个机型的  开机10分钟以后键盘失灵(BIOS界面下  PE 下 都失灵)换EC确实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