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M238WF2-SSF1 灰屏故障分析,相当烧脑!

楼主(2022-12-29):
一台LG23寸显示器,睡眠唤醒过程中突然灰屏.

屏幕型号M238WF2-SSF1故障现象: 灰屏, 指示灯和背光均正常,按键开机正常.

灰屏当然是先测量逻辑板的各个电压.
测量结果如下:
VIN 5V
VDD 3.3V (主板标识3V3)
VDA 10V (主板没找到VDA,标识为VDD的电压)
VDH 28V
VCOM 4.7V
VGL -7.5V
LOCK 1.1V (电压不稳跳动)

各项电压均产生, 但是电压均有0.0几的跳动,LOCK最明显.
正常lock电压应该在1.8V,现在是1.1v左右在跳动. 4个cofe位置的lock电压均在跳动.
最左边的cofe位置有不断的滴答声音.

到这我就遇到技术瓶颈了. 该如何往下修理?
感觉应该是cofe问题, 如何确认确实是cofe问题.?

网友A:
液晶屏问题。这种没有Y cof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液晶屏问题。这种没有Y cof

这种情况还有救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还有救吗?

有些是X1模块玻璃那面烧坏  有压屏机可以修复。

网友C(2023-05-23):
拆掉两颗电阻就可以修好的。

网友:
屏坏了吧,估计不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掉两颗电阻就可以修好的。

又是拆电阻。。。敢说说是那几个电阻吗?

网友(2023-09-16):
学习一下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