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15G5858, 供电拉低 无电流 ?

楼主(2022-12-29):
一台24寸显示器,
不开机,
电源高压一体板,
如图:
接入19V被拉低到6.8V左右,无电流,
也没有元件发热
这是怎么回事呢 ?
说明:没有接驱动板和LED灯条
不开机

网友:
接入19V拉低就是问题,查查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这样的好修,再换一个可调试一下,电压被拉低没有电流很少见

网友:
供电拉低 无电流不符合罗技

网友:
户不会是反过来的哦 19V的正负极是反的,正接地去了???

网友:
19v 5a电流烧,不信没有发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