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刷bios刷黑不开机

楼主(2022-12-29):
自己改联想BIOS刷黑不开机

       我本意是加一个NVME驱动,改开机Logo,我把改好的刷入后,直接黑屏,不上电,就风扇转,其他一点反应没有,
我在刷bios之前通过ch341a编程器已经备份了一份bios程序,于是就把备份的文件通过编程器刷入,悲催的是备份的bios文件也不开机,我是没办法了。
      求大神能让这块板子起死回生,
      主板板号为:IBSWME V1.0 BSWD-LM2 V:1.0 15-KG5-0119909
     处理器是:J3710
     附上bios界面的生前遗照和主板照片:

网友A:
焊接出来刷吗?是不是没焊接好?板刷的,清除多2次再刷,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焊接出来刷吗?是不是没焊接好?板刷的,清除多2次再刷,试试

我备份文件的时候没有吹下来
后面刷黑不开机的时候我用风枪吹下来用编程器刷的,
焊接没问题,针脚和板底我用万用表量了,
现在我怀疑是原来备份的文件有问题

网友:
有大神没呀?我手里有341a编程器,有热风枪,解决问题20红包奉上!

网友:
在某宝买一个程序   用烙铁把BIos焊盘拖下锡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离线刷就好。

网友:
你备份的文件有问题,不拆下来备份可能会存在文件不可用的情况,拿版号去tb买个ok的刷上就完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备份文件的时候没有吹下来
后面刷黑不开机的时候我用风枪吹下来用编程器刷的,
焊接没问题,针脚和板 ...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15317-1-2.html

网友:
最好是拆下来备份,而且要校验一下。我也遇到过备份的不能用的问题!

网友:
多谢大家的建议,我把flash吹下来,找一个bios程序再试试看吧,看来我第一次用夹子备份的文件是不对的,哎!

网友C:
弄好了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弄好了分享一下

我靠,废了,原来主板上的的flash芯片,已经不能查空了,擦除了,也显示改芯片不为空;我又从斐讯K2路由器的板子上拆了一个8M的flash芯片,刷上bios程序还是不开机,气得我想再买一个一样的主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