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USB全部失灵,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2-12-29):
   DELL Inspiron 5593,使用时突然关机,再次开机也能开机使用,但3个USB接口全都失灵了,关机用U盘启动直接读取不到U盘了。测试发现卡托槽是可以用的,可以用卡托插个内存卡,但发现是有问题的,内存卡变成只读模式了,在我使用内存卡的时候跳出提示“操作系统报告主设备为写保护状态”。这电脑是出了什么问题?USB怎么维修啊?哪位大佬给说一下?

网友:
测下阻值,,,,,,,,,,

网友:
好奇怪的问题!坐等高手来回答!

网友A:
直接换主板不就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主板不就好了吗?

你说的对

网友:
大概率桥挂了

网友:
不妙,八成是桥挂了

网友B:
肯定是桥挂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是桥挂了。

要是换桥得多少钱啊?

网友:
测一下电压,阻值

网友C(2023-02-22):
换南桥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南桥芯片就好了

我这边调了一下BIOS,已经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