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看电影出现《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,并且已恢复》

楼主(2022-12-29):
重新安装系统还是老样,这会是硬件问题吗?有遇到这问题的吗

网友:
看提示你装的驱动 是for vista的,你要不更新个显卡驱动试试?

网友:
显卡驱动不要最新 你可以百度一下哪个版本最稳定

网友:
换个系统看看,可能就好了。

网友:
禁用《显示适配器》的驱动,解决了《显示器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》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没有真正装好,要重装,下个驱动精灵总裁之类的都试试

网友:
谢谢!禁用显示适配器,解决了

网友:
真服了你了,禁用显示适配器叫已解决?

网友:
很明显是显卡问题!

网友:
禁用显示器配器可以了 那显卡有问题?

网友:
先换一下系统。再给显卡的驱动换成最新的。估计就好了。

网友:
重新打一下驱动,或重装系统,在不行就是其它主板的问题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内存条 内存条坏了

网友:
更新一下驱动吧,使用可能流畅些。

网友:
这个是显卡核心有问题吧,我手上有个rx560也是这个问题,加焊核心就好了,但是不能进入睡眠模式,屏幕黑了就点不亮了要断电重新开机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版本有问题,更新驱动试试

网友(2023-02-13):
这些东东都是碰运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