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显卡感叹号

楼主(2022-12-29):
18款的y7000 1050ti显卡
遇到10台,8台基本都是核心坏,今天干了两台都没爆显存

各位同行们干这种带黑胶的核心怎么保护显存的
我是上面涂硅胶然后加散热垫。

有时候还是会爆,爆了就得重植显存,贼恶心

网友A:
锡纸啊,你试试过没

网友B:
同样会爆,都是显存 显卡一起搞  很恶心。
之前有人说用散热器加硅脂,可以防止爆锡。我试过几次  照样爆。

网友:
锡纸高温胶齐上阵  贴好 不要漏风    跟当年T61一样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样会爆,都是显存 显卡一起搞  很恶心。
之前有人说用散热器加硅脂,可以防止爆锡。我试过几次  照样爆。

用刚刚好芯片大小的风嘴去做,化锡马上撬能大概率保不炸显存,不过麻烦的很后面我都全部拆也没多少颗

网友:
这个防护措施也保护好,多贴几层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锡纸啊,你试试过没

也会爆,必须得刚好锡刚好软了马上翘才行,动作得快

网友:
现在芯片应该便宜下来了

网友:
换芯片有点成本风险

网友:
可以试试高温胶带

网友:
贴下锡纸要好些

网友:
保护个毛线、每次是显纯和核心一起干、干习惯啦一样、

网友:
以前干T61  厚的锡纸包四层  北桥就没事了

网友:
联想的板子,为什么要这样灌胶,不明白

网友:
锡箔纸包一下,注意好温度,一般不会爆,只要翘的快

网友:
用棉花打湿水,放在显存上

网友:
防护措施也要保护好,找合适的风嘴

网友:
1050还怕什么  才几个显存 我就怕1660的 那么多 爆了 就麻烦了

网友:
现在生意难做,换芯片我都感觉超预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