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沧田DT-819K针式打印机 打印停顿 电机无力

楼主(2022-12-29):
打印机为餐饮店使用,拆机后发现主板上很多小蟑螂,已经进行了深度清洁润滑拆掉色带可以顺利打印,装上色带打印开始后会停顿报错感觉是电机力度不过,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是电机还是驱动芯片引起的? 谢谢了

网友A:
万用表量量电机阻值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量量电机阻值不就知道了

你好 ,阻值多少是正常呀,我的应该是24v 三相步进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