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关于1037工控板USB3.0接口不支持3.0问题!

楼主(2022-12-30):
搞来几个1037工控主板,照片中小板的USB3.0功能正常,大板的功能都正常,就是USB3.0接口可以正常识别USB2.0设备,但不认USB3.0设备。刷写小板的BIOS不能启动,大板的BIOS版本更新一些。有懂的朋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因吗?先谢谢了!附件限制无法上传照片!

网友A:
没图我瞎猜的,厂家认为工控板不需要3.0的所以零件没装齐,把3.0的排阻焊上。

网友:
USB3.0接口只能插USB2.0设备才会识别,插3.0设备连2.0都识别不了,3.0设备只能插在2.0接口,2.0设备插在3.0和2.0接口都可以!感觉很奇怪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图我瞎猜的,厂家认为工控板不需要3.0的所以零件没装齐,把3.0的排阻焊上。

USB3.0接口只能插USB2.0设备才会识别,插3.0设备连2.0都识别不了,3.0设备只能插在2.0接口,2.0设备插在3.0和2.0接口都可以!感觉很奇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3.0接口只能插USB2.0设备才会识别,插3.0设备连2.0都识别不了,3.0设备只能插在2.0接口,2.0设备插在3 ...

我又拆开看了一下,电路上没有区别,BIOS版本也一样,很奇怪,我是折腾不了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图我瞎猜的,厂家认为工控板不需要3.0的所以零件没装齐,把3.0的排阻焊上。

我瞎猜的,觉得很肯能

网友(2023-02-13):
这么垃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