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忙看看。

楼主(2022-12-30):
数捷的杂牌显示器,开机显示灰屏,有时能正常显示,但接着就灰屏,有必要维修吗?板子型号如图

网友:
偶尔正常,大部分时间不行,到底啥原因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试呢

网友:
没找到bios

网友:
把bios读出来换个新的写上试下好多bios芯片损坏的

网友(2023-02-19):
同样问题 重复开几次偶尔用

网友:
灰屏状态下量一下屏上的电压看看正不正常

网友A:
板子正面拍个图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子正面拍个图看看

网友:
换个灯条试试

网友B:
放弃吧,大概率是屏问题,小部分是逻辑板问题,驱动板问题极少。

网友:
不是黑屏,感觉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放弃吧,大概率是屏问题,小部分是逻辑板问题,驱动板问题极少。

没办法只好放弃了,看到同型号的板子网上价格太高,感觉没必要买

网友C:
屏板芯片虚焊,灰屏时用手按压通电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板芯片虚焊,灰屏时用手按压通电试试

晚上回去试试

网友D:
这种情况,大概率虚焊的问题,先测屏板的电压,看看有没电压,然后检测逻辑板,再到主板。这样的思路不会走歪路的。实在找不到问题,就把板子加焊,死马当活马医,芯片、bios、mos管、滤波电容这些上松香加焊。

网友(2023-03-25)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情况,大概率虚焊的问题,先测屏板的电压,看看有没电压,然后检测逻辑板,再到主板。这样的思路不会走歪路的。实在找不到问题,就把板子加焊,死马当活马医,芯片、bios、mos管、滤波电容这些上松香加焊。

太麻烦了,看有没机会捡到同样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