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土炮拆i5 5200u,不知道能不能土炮换上成功亮机?

楼主(2022-12-30):
最近入魔想学修笔记本,海鲜市场js手里买了几块坏板修着玩,这块CPU废了,桥短路发热,翻车!

今天临时组装土炮把CPU拆下,没想到成功了

。现在桥供电阻值恢复了,其他地方也没有短路。应该换CPU就行了。

但是CPU太贵,三思而后行吧,板子先吃灰。

下面是图,大佬不要笑话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我只想看到它亮机

网友A:
土炮不错 ,不过完全可以买一个风嘴了

网友B:
上下吹温度差不多一样可以

网友C:
牛啊! 下面要用发热台

网友D:
牛 这种也行 省了一笔BGA的钱了

网友:
估计,要是成功也是很难呀

网友:
楼主强,动手能力强

网友E:
为楼主的大胆尝试点赞!就是没看明白楼主的土炮是怎么搞的,是风枪头加一个铁壳,但中间又没开孔,热风也过不去,是怎么用的,下面怎么加温的,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?让大家也试一试好吗?

网友:
精神可嘉。

网友:
这个成功率高不高?

网友F:
下边弄一个加热台,或者另一台土炮对着吹更稳妥

网友:
笑死了  这什么高科技

网友:
挖槽,牛批动手能力真强

网友G:
如果拆坏的CPU这样还可以,但要拆好的CPU就不建议了,你玩玩还可以,但实际要做维修的这操作你得知道什么叫烧钱

网友:
你这个玩法可真不错啊

网友:
长篇详尽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土炮不错 ,不过完全可以买一个风嘴了

急着验证,就地取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牛 这种也行 省了一笔BGA的钱了

应该是PCB比较薄,很容易就下来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上下吹温度差不多一样可以

人肉控温,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如果拆坏的CPU这样还可以,但要拆好的CPU就不建议了,你玩玩还可以,但实际要做维修的这操作你得知道什么叫烧钱

是的,CPU坏的没有顾忌可以随意发挥,扒拉下来的时候CPU电容掉了一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下边弄一个加热台,或者另一台土炮对着吹更稳妥

特意买的二手加热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楼主的大胆尝试点赞!就是没看明白楼主的土炮是怎么搞的,是风枪头加一个铁壳,但中间又没开孔,热风也过不去,是怎么用的,下面怎么加温的,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?让大家也试一试好吗?

中间那个小长方形铁片四周弯了一定的高度,和出风口之间有一定距离的,防止热风直吹中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人肉控温,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调的

你最好是吹几分钟就要慢一会一会动一下芯片了

网友:
牛掰格拉斯

网友I:
下次别拿戴尔的弄 戴尔很多加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下次别拿戴尔的弄 戴尔很多加密的

小白不懂,看来要翻车了

网友J:
带黑胶的u估计补线能累死

网友:
牛人!这个土炮我第一次见识哦,感觉拆焊芯片的成功率底。

网友:
这种不是上下加热的 感觉不好拆

网友:
拆下来 焊接回去 温度也不容易掌握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带黑胶的u估计补线能累死

确实顺便拆了个联想i5  7y54,掉了三个点不知道有没有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确实顺便拆了个联想i5  7y54,掉了三个点不知道有没有用的。

有两个需要补线,另一个估计是空脚位

网友K:
下面不加热根本干不下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下面不加热根本干不下来的?

经过实践,主力还是下面加热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牛啊! 下面要用发热台

杜哥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牛啊! 下面要用发热台

同城

网友:
挺厉害的,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买的坏板多少钱一块呢

网友:
堪称神器

网友:
能够取就不怕上,有铅植株上要容易些